变频器维修电源

楼主(2012-05-21):
是的,在变频器维修中,要用到维修电源,因有的场所没有380V电,维修380V变频器不方便。我结合各位师傅文章,自制了维修电源,维修电源带220V和380V转换,直流和交流转换,假负载转换。在输出电路就接有用两个40W220V灯泡串连,维修起来更放心。(就是有380V直接把380V或220V接入变频器维修,也不安全。)

网友A:
可以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B:
请楼主详细说说,你的维修电源的个体构成和特点啊.

网友A:
输入(初级)220V.输出(次级)380V+抽头220V.再装个转换开关220跟380切换,输出220或380交流,再在220和380处安装保险丝和整流滤波就成了直流300V和直流500V了.(变压器是自己手工绕的用的是500VA的C型铁芯)这样就方便多了.(55KW的变频带0.37KW的电机试机,变压器微热.)不过变压器的漆包线要加粗!

网友C:
我也做了一个用的环形铁心,对于有的变频器缺相不能运行还需要其他的方法。

网友A:
1531214350
的朋友,对于有的变频器缺相不能运行还需要其他的方法?你用什么方法?能分享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