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1):
其中有一台 抛光机 西门子的 75KW,140A  变压器到 车间大概 100米,选多大的变压器,电缆线 等。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功率因数0.8左右。

网友A:
如果没有其他负荷,也不考虑发展的话。选315变压器,50的电缆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其他负荷,也不考虑发展的话。选315变压器,50的电缆就可以了
能告诉我怎么来的吗?

网友C:
利用功率三角形即可求出!

网友D(2012-07-08):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其他负荷,也不考虑发展的话。选315变压器,50的电缆就可以了
有点耐人寻味。他说是功率为480千瓦,貌似用630变压器,两根185平方铜芯缆并联吧

网友E:
并联 那还不如直接用400平凡的铜电缆呢

网友F:
供电局规定,用户使用负荷只能是变压器的额定功率的0.75.所以如果是功率480KW的话,630已经是满负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