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单片机通讯

楼主(2012-05-21):
我之前用组态王组态画面 用modbus协议跟单片机通讯 组态王设置好了   采用串口调试助手 组态王可以发出数据  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接受数据   但是不管我怎么改变组态里寄存器地址 组态发出的 数据 地址码 数据码 都不变呢? 求高手指教!!!!!
科技改变命运  科技成就未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用组态王组态画面 用modbus协议跟单片机通讯 组态王设置好了   采用串口调试助手 组态王可以发出数据  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接受数据   但是不管我怎么改变组态里寄存器地址 组态发出的 数据 地址码 数据码 都不变呢? 求高手指教!!!!!
哥们 你昨天联系我 但是我看了看你组态王发出的数据 是MODBUS ASCII协议格式的 ,当组态王发现从站没有响应的时候,他会一直发一条等待恢复通信的命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