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1):
我们用到的电磁阀的电源电压是24V电流300ma,吸动电压24v,保持电压12v,为了减少电磁阀的功耗,我们要求吸动的供电电压是24v,过3秒钟后自动开关至12v电压的电路。最好有此功能用双电源的模块。谢谢!

网友A:
完全没有必要做个,要是电磁阀频繁动作你什么搞?省电也不是在这个上面省这么点电的

楼主:
主要是长时间工作电磁阀太烫,影响寿命.

网友B:
可以参考这个电路。

网友C:
怕发热你可以用双线圈电磁阀,A线圈通电打开,B线圈通电关闭,

网友D:
加个散热片

网友A:
其实很多电磁阀线圈 长时间得电,线圈温度都50度以上的,没任何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个散热片
便宜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