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1):
最近公司从同一厂家同时购进两台同型号(Y2-315M-10 )55KW三相380V交流异步电动机,无意中注意电机生产跟踪卡,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数据外,格外注意一点的是跨距一栏,其中一台跨距标明是1-16,而另外一台的跨距则标明是1-9,请教各位,这个对电机的性能有什么影响吗?比如对电机的电流……

网友A:
有机会接上试一把,电流就能看出来了啊。这种情况还没听说过,应该同型号的跨距等各方面参数一样的啊,学习了呵呵!

网友B:
如果是指电机绕组线圈的跨距又称节距,1-16是指一组线圈一边在1槽另一边在第16槽,中间间隔14个槽两个线圈边算半槽即节距是15。节距1-9指线圈一边在1槽,另一边在第9槽节距是8。节距大小与电机的结构,极数有关系,如2极电机线圈节距一般比4极要大。

网友C:
55KW分几路进火去查下电动机 参数

网友D:
你看两个电机的槽数应该是不一样的。我说的是定子。

网友E:
1-16中间是14槽不是15槽

网友E:
如果铁心的数据是一致的,那就线径还有每槽的导线匝数减少要不然电机会因为磁通过高而发热,严重会烧坏电机,你确定是同一个极数吗?(电机的极数不同,跨距也是不同的,还有就是要看定子槽数这些都是有关系的)这电机应该是90槽的90/3/10=3,即每个极相组3个线圈,这样磁场均匀,72槽72/3/10=2.4因为0.4槽没有办法嵌线。只能分成2,2,2,3,3,2,2,2,3,3,这样排列并且只能接成一路或两路并联,90槽的就不同了可以接成一路,两路,五路,十路并联都可以,并且磁场也均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铁心的数据是一致的,那就线径还有每槽的导线匝数减少要不然电机会因为磁通过高而发热,严重会烧坏电机,你确定是同一个极数吗?(电机的极数不同,跨距也是不同的,还有就是要看定子槽数这些都是有关系的)这电机应该是90槽的90/3/10=3,即每个极相组3个线圈,这样磁场均匀,72槽72/3/10=2.4因为0.4槽没有办法嵌线。只能分成2,2,2,3,3,2,2,2,3,3,这样排列并且只能接成一路或两路并联,90槽的就不同了可以接成一路,两路,五路,十路并联都可以,并且磁场也均匀
你说的是双层绕组还是单双混合绕组?象是双层的吧!

楼主:
确认此电机定子是90个槽的。

网友G:
同一极数电机也有长节距!短节距之分,但差距不会太大,

网友H:
这个已经是大电机了:绝对是双层绕组,如果是同一厂家生产的同一种电机,只能说是说明书搞错了!

网友E:
一般不会做成单双层混合式的,因为那样浪费了

网友I:
除非客制如是国标的那去查下工具书就知道了

网友J:
各位老师说的好!!

网友K:
打个电话问一问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