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1):
    变频器是应用变频技术与微电子技术,通过改变电机工作电源频率方式来控制交流电动机的电力控制设备。变频器主要由整流(交流变直流)、滤波、逆变(直流变交流)、制动单元、驱动单元、检测单元微处理单元等组成。通过改变电源的频率来达到改变电源电压的目的,根据电机的实际需要来提供其所需要的电源电压,进而达到节能、调速的目的,另外,变频器还有很多的保护功能,如过流、过压、过载保护等等。随着工业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变频器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变频器在日常维护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外围线路问题,参数设定问题,通讯问题或机械故障等。如果是变频器出现故障,如何去判断是哪一部分的问题,以及如何检测,在这里以西门子变频器维修为例略作介绍。
  一、静态测试
  1、测试整流柜电路
  打开整流柜找到整流桥和直流电源的输出L+端和L-端,将万用表调到电阻X10挡,红表棒接到L+,黑表棒分别测U1、V1、W1,应该有大约几十欧的阻值,且基本平衡。相反将黑表棒接到L+端,红表棒分别测U1、V1、W1,阻值都接近于无穷大。将红表棒或黑表棒接到L-端,重复以上步骤,应得到相反结果。如果出现以下结果,可以判定电路已出现异常。
  1.1三相整流桥阻值不平衡,可以说明整流桥故障;
  1.2红表棒接L+端或黑表棒接到L-端时,电阻无穷大,可以断定整流桥开路故障;
  1.3红表棒接L-端或黑表棒接到L+端时,电阻接近于零,可以断定整流桥短路故障。
  2、测试变频柜电路
  打开变频柜,万用表调到电阻X10档,红表棒接到直流电源的输入L-端,黑表棒接到直流电源的输入L+端,阻值应从零开始逐渐增大最后接近于无穷大。将红表棒接到L+端,黑表棒分别接U2、V2、W2上,应该有几十欧的阻值,且各相阻值基本相同,反相应该为无穷大。将黑表棒接到L-端,重复以上步骤应得到相反结果,否则可确定电容器或IGBT模块故障
     北京慧博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专业西门子自动化设备维修服务中心,提供西门子变频器维修、西门子伺服驱动器维修、西门子触摸屏维修、西门子PLC维修、西门子数控系统维修等,公司10年专注于西门子自动化设备的维修,拥有西门子全套测试平台。所有的维修工程师都必须经过专业西门子维修的培训,合格上岗。保证维修质量,我们采取芯片级维修,无需电路图。欢迎新老客户垂询,咨询电话:010-88459351或021-54257837。
  二、动态测试
  在静态测试结果正常以后,才可进行动态测试,即上电试机。在上电前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检查变频器各插接头是否已正确连接,连接是否有松动,连接异常有时可能导致变频器出现故障,严重时会出现炸机等情况;
  2、上电后观察PMU显示内容,是否报警告或故障并初步断定故障及原因,排除故障;
  3、检查参数是否有变动,如果有变动将参数恢复到用户应用参数设置;
  4、变频器使能,测试U2、V2、W2三相输出电压值,如出现缺相、三相不平衡等情况则IGBT模块或CUVC驱动板等有故障,同时PMU显示F025、F026或F027各相短路或接地故障。
  三、故障判断
  1、整流桥模块损坏一般是由于电网电压脉冲尖峰、散热不良或内部短路引起。在排除内部短路故障后,更换整流桥。在现场处理故障时,应重点检查电网情况,清除灰尘,保持通风良好,整流桥模块连接牢固。
  2、IGBT模块损坏一般是由于电机或电缆损坏及驱动电路故障引起。在修复驱动电路之后,测驱动波形良好状态下更换IGBT模块。在现场维修中更换CUVC驱动板之后,应将用户应用参数复制过来,还必须注意检查电动机及连接电缆。在确定无任何故障下,运行变频器。
  3、电容器损坏一般是由于环境温度高造成电解液干枯容量下降,内部开路或短路。
  4、上电无显示一般是由于控制直流电源损坏或预充电电路损坏使直流电路无直流电引起,如预充电电阻损坏,也有可能是面板损坏。
  5、启动显示F006过电压或F002欠电压一般是整流柜故障,由于输入缺相,电路老化及电路板受潮引起,找出其检测点,检测电路电压,更换损坏的器件。还有就是制动单元及制动电阻是否正常。
  6、启动显示F011过电流一般是由于驱动电路、电缆、电动机绝缘下降、编码器连接不牢或IGBT模块损坏引起。
  7、带载后显示过载或过电流该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参数设置不当或驱动电路老化,IGBT模块损伤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