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1):
今天上午我用万用表分别测三相电abc对地电压,a相389,c相375v,唯有b相对地10v,我又测零线对地365v,,,,,
我知道这样肯定不正常,我就分路拉闸,找到一处线路不好,
拉下故障处开关,abc三相对地正常了,分别是219v
大家说说故障处由于什么原因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漏电现象?
如果长期运行会出现什么情况?
有故障期间,车间所有设备正常运行,只是零线带电!!!

网友A:
这就是零线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零线断了。

网友C:
1楼3楼看清楚了,楼主说的是 万用表分别测三相电abc对地电压 abc对地电压 abc对地电压 abc对地电压

网友A:
4楼说的对。应该是地线断了,且和B相相碰。

网友D:
停电,用表测

网友E:
如果是电压相差那么大,不用说,肯定是火线断了一相。

楼主:
你们说的都不对,我查到一处设备本就不用零线,拆下abc三根线后,这种现象就消失了,,,,,,,,,,,

网友F:
零线断线了,B相也断线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们说的都不对,我查到一处设备本就不用零线,拆下abc三根线后,这种现象就消失了,,,,,,,,,,,
请楼主说清楚好吗?不用零线,零线接错了吗?另外你拆下abc三根线干嘛?你这台设备不用了吗?你 的设备只有你最清楚请你说清楚好吗?

网友H:
请楼主说清楚好吗?不用零线,零线接错了吗?另外你拆下abc三根线干嘛?你这台设备不用了吗?你 的设备只有你最清楚请你说清楚好吗?

网友I:
零线应该没断 但是火线是肯定有一根断了...

网友J:
此现象可能是零线接地不良,B相在分线开关以下接地了。

楼主:
楼上说的靠谱!!!!!!

网友K:
我认为首先楼主是用数字表测量的吧,数字表的工作方式和指针式不一样,用指针式万用表可能能查到故障

网友G:
楼主呢?快说说啊?

网友L:
绝对是零线的问题!有一相对零线阻值偏小,而体现出三相对零线电压的不均衡,不用零线的三相负载因为相电压正确而不受影响!

网友M:
依我看楼主说的对地,其实不是对地,而是对配电柜壳体。故障处的B 相对配电柜壳体漏电,壳体接地不良(也有可能楼主的壳体压根就没有接地)
楼主你的设备应该没有地线吧
零线肯定是正常的,不然其他设备不会运行正常的

网友N:
零线接触不好,如果好的话,零线对地应该是220V,B相接地后,就变成365V了,拆除的三相设备问题解决了

楼主:
接地绝对跟柜体外壳良好连接!!!!!!所以想跟各位大侠学习一下!!!

网友O:
不知道楼主的保护PE线和变压器中性点是不是在一起的 按照你的说法零线地线应该都是好的,B相对地短路所以把B相电压都拉下去了,要是保PE和零线有良好的接触空开应该会跳脱

网友P:
是b相接地了,如果是中性点接地系统,那么应该过电流。如果是中性点不接地,那只能造成其他两相对地电压升高,这样对绝缘不好。

网友Q:
会不会是B相的负载断了,地线也断了,B相跟地线相通了。

网友R:
B相接地,用电笔测一下B相会亮不,不亮的话这相绝对接地

网友S:
要看在什么位置了!说清数点!是电缆还是什么?分段查

网友T:
零线断了,B相和零线短了!

网友U:
应该那台设备内零线断线,而B相又与B相短路

楼主:
现在三相平衡了!!!

网友V:
以下是引用asls1780rm在2012/5/25 16:47:19的发言:是b相接地了,如果是中性点接地系统,那么应该过电流。如果是中性点不接地,那只能造成其他两相对地电压升高,这样对绝缘不好。

这上面的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