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1):
任务要求:小车开始置于AB之间任意位置,按下启动按钮,小车后退向A移动,到达A点,碰到限位开关sq1停止,装货,5s后自动前进向B移动,到达B点,碰到限位开关sq2停止,卸货,5s后自动后退向A移动,如此反复。按下后退按钮,小车后退;按下前进按钮,小车前进。当按下暂停按钮时,小车停止;再次按下启动按钮,小车继续暂停前的动作。
如果觉得我的表述不清楚,请留下邮箱,我把动画发给你.多谢大家了

楼主:
高人在哪里????

网友A:
   楼主准备用哪种PLC编程?
   大概是,先确定起停、后退、前进按钮,及SQ1、SQ2接于哪几个输入端子;小车前进、后退由哪两个输出端子控制,然后编程。
   具体的,可能需要楼主自己编了。

   呵呵,高人出现之前,我先顶个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准备用哪种PLC编程?
    大概是,先确定起停、后退、前进按钮,及SQ1、SQ2接于哪几个输入端子;小车前进、后退由哪两个输出端子控制,然后编程。
    具体的,可能需要楼主自己编了。

    呵呵,高人出现之前,我先顶个帖子。
我用的是三菱的FX2N,<GX-DEVELOPER-8.52中文>软件,之前我自己编的太不成功,功能一开始复杂,原来的功能也运行不了了,
你会呢

网友A:
   如果可以的话,可提出具体的问题,或自己编的哪点不成功,或者是编程思路等,这样可能会有网友回答。

网友B:
你把你的梯形图贴出来,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A:
楼主提供的程序如下图,见于“帮我看看,这个程序哪里有问题”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23736

网友A:
   楼主可以说说,程序有什么问题,哪一点没有达到预期要求。

   对照程序,则其要求是:
   接通X0,Y1接通,遇SQ1、X1接通,Y1断开;5秒后,Y2接通,遇SQ2、X2接通,Y2断开;再5秒后,又Y1接通,如此反复。
   按下后退按钮,X4接通,Y1接通;按下前进按钮,X5接通,Y2接通。

   按下暂停按钮,X3接通,Y1、Y2断开;
   再按下起动按钮,X0接通,若之前为Y1接通、则仍Y1接通,若是Y2接通、则仍Y2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你的梯形图贴出来,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仿真了一下,x1只能起到断开y1的效果,定时器T2没作用,也就是达不到延时触发Y2的效果,请大家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提供的程序如下图,见于“帮我看看,这个程序哪里有问题”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23736
多谢了,我初学者,还不太熟悉咱这个网站

网友C:
Y002的自锁(21处)

楼主:
是改过之后的梯形图,请大家指导
4#是我改之后的图,鉴于我是初学者,请多指教

想要的控制过程是这样的:x0启动,将m100置1(一直闭合),x0触发的0.5s定时器,0.5s后t0作用触发y1后退,并保持;
后退到A处触发限位开关sq1,触发x1,y1后退过程停止,启动定时器t2;
5s后t2触发y2前进,并将m101置1,并保持;
前进到B处触发限位开关sq2,触发x2,y2前进过程停止,启动定时器y1,并将m101复位;
5s后由t1触发y1前进,如此反复;
其中,x3是后退按钮,x4是前进按钮;
按下x5,m100复位,所有过程停止:(1)如果按下x5停止之前是y2动作即前进,,而m101已经被置1,当再次按下x0,y2动作与y1动作0.5s之前先接通,并将y1锁住,得意继续按下x3之前的y2动作;(2)如果按下x5停止之前是y1动作即后退,则在y1动作之前m101已经被复位,y2动作不会进行,0.5s后只能进行y1动作;只是我想到的方法,如此实现x5的暂停功能。
目前遇到的问题:(1)x1触发,t2没反应,无法实现y2动作;
               (2)问题(1)的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无法验证后边的程序能否完成

网友A: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想啊,有类似任务的网友,可以相互支持一下。

网友D:
x1 触发 t2 没反应  那么使用x1上升沿触发线圈自保,计时时间到后断开自保的方式即可,另外楼主的暂停功能做在主线路上,不好,可以尝试在输出线路上做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