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1):
《如何使过压过流电路保护设计更轻松(上)》正文:对于大型的控制电路,比如LED灯塔的电源控制线路,其保护以及维修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工程。使用TBU方案,是否可以使过压过流电路保护解决方案设计更轻松呢?

本文从传统的保护元器件入手,对比传统过流过压保护元器件和TBU方案的工作方式,深度解析TBU与传统过压过流电路保护元件的区别及其应用限制,为广大电子工程师探索过压过流电路保护方案轻松设计之道。

保护元器件的分类

                                        图片资料来自我爱方案网

保护电子元器件主要分成两大块,如图所示,一块是过流保护,一块是过压保护。

相对过压的保护元件,过流的保护元件主要分成图示上部分的几块,右边的元件反应速度快,但通流量较小,而左边的元件相反,所以需要做一些搭配。主要是整合器的元器件,如TBU。TBU把过流和过压的元器件组合在一起,可同时进行过流和过压保护。

传统过流和过压保护元器件的组合和工作方式
下图是最常见的组合图,可以看出怎样把过流和过压保护元器件放在一般的线路上。

                             (图片资料来自我爱方案网【www.52solution.com】)

过流的产品一定是串联在电路上,包含一般电阻或电压。而过压的产品主要并联在电路上,包含一级压、二级压、三级压。类似TBS管等,二级和三级基本可以互换,关键是怎样做搭配,保护系统的协调工作非常重要。

按传统的方式,当一个雷击进来之后,首先上升的一定是电压,一定是内部靠近IC部分的保护器件最先反应,若没有反应,内部线路肯定会被击穿;或TBS管一定要运作,作为开关直接关闭。

举例来说,由于过电压产品最怕电流质,而过电流产品最怕电压,当TBS打开之后,所有的电流都会往一边流。若出现一个很大的雷击,这个TBS管一定会被击穿。所以必须要在外面摆上一个气体管,来保护这个TBS管。当电流经过这个管后,其电压会持续上升,靠近外面的气体放电管,必须要在动作之后才能保护 TBS管。一般来讲,PDC的速度非常慢,所以单个雷击进来之后PDC没有办法动作。

TBU是近十年一个比较新的产品,是高速的保护器,也可以说是一个电子的限流器。现在来看看TBU的工作方式与传统过压过流保护元器件有何不同。

TBU的工作方式
   传统电子保险丝的内部结构 ( http://www.cntronics.com/public/baike  供图)   TUB的内部结构图

与传统的双向保险丝结构相比,TUB最重要的差异是电压部分。传统保险丝的工作方式是把电流导到地的方式,而TBU方式主要是用隔离的方式。雷击进来之后电流经过内部的IC去走,当电流超过触发点之后,TBU就会打开,TBU打开之后所有的能量都是隔绝在外,这时候电压还是会持续上升。在外部放一个气体管保护TBU。由于过电流产品最怕是电压。而TBU是过电流产品,假设选择的是一个850v的TBU,必须确定线路偷走的电压值不能够超过850v,所以必须在外部再摆一个气体放电管去保护TBU,这点与传统的方式有所区别。事实上两种应用方式的区别是后者做了开关,把能量全部阻绝在外面。
《如何使过压过流电路保护设计更轻松(下)》地址:http://www.cntronics.com/bbs/viewthread.php?tid=116118&extra=page%3D1把TBU放入电路之后,电流会上升,这时候TBU就要打开,阻绝到电流跟电压,电路就被保护。当电压上升之后,因为其反应速度非常快,代表电流也上升,TBU动作之后会阻绝电压与电流的部分。TBU是电流启动电压回复的元件。当TBU没有动作的时候,如同电阻;电流超过之后,开关直接打开,承接高阻;当电压回复之后,TBU回复原本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