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21):
组态王中怎样设置移动的大小,现在移动一下是10,怎么调成每移动一下动1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组态王中怎样设置移动的大小,现在移动一下是10,怎么调成每移动一下动1呢?
定义一个整数变量S,设置移动属性,脚本里写S=S+1;既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