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1):
一个-300  和一个-200 的cpu    300主要是控制。-200主要是模拟量的采集。我想都显示在一个电脑上的WINCC画面上。请问一下具体怎么做呢? 一个电脑WINCC能同时和2个PLC(一个300,一个200)通讯吗?电脑上是CP5611卡。

网友A:
1、通过DP通讯
300侧如果带有DP的话,可以在200侧加装EM277与300进行DP通讯,然后300组态与200的DP通讯,Wincc与300的MPI口进行通讯,当然,Wincc也能作为二类主站与PLC进行DP通讯。

2、通过MPI通讯
300与200进行MPI通讯,300侧调用SFC67,SFC68进行MPI通讯,Wincc与300做MPI通讯。

上述均无需在200侧编写程序。

网友B:
2楼,是正解。

楼主:
哦真感谢你了。。DP 通讯的时候  315-2dp    -200装个EM227    都是独立和WINCC通讯的吗?

网友C:
不是,2楼的意思,用300与200进行DP通讯,然后用300和wincc连接,就等于说300也是个转接站

楼主:
要是和组态王通讯呢?  用DP插头连接300  200  cp5611  做MPI   组态王能直接读取200的数据吗

网友B:
你可以用以太网通讯,
加两个以太网模块,
这样S7200,S7300可以直接和WINCC通讯,
也可以通过电脑修改监控PLC的程序。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23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