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1):
在更换模块,检修驱动电路时,经常遇到驱动电压不平衡的现象,多则0.8V,刚开始怀疑光偶驱动能力不同,但更换后故障依旧,在更换驱动电源滤波电容,但不平衡现象也没改善,请各样高手谈谈不平衡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网友A:
待高手解释。

楼主:
怎么大家都不谈啊

网友B:
去买一本咸工的书《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列分析》里面有你想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