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2):
公司供水使用的是一座大罐,高约12米,直径约5米,外面有显示液位的浮标,有一台水泵专为此罐注水,目前是操作员手动启动水泵和关闭水泵,而且要时常过去检查大罐里水是否快满了,有时检查不及时,水就溢出来了,为了防止水的溢出以及人为的操作水泵起停,打算改造为自动打水,自动停水,打算使用液位开关检测水位,低液位打水,高液位停水。考虑到罐的深度,若是用浮球的开关的话工作是否可靠,之前在某很小的容器罐内使用浮球开关出现过卡住或是动作不灵敏现象。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些可用来检测液位的开关,谢谢大家。

网友A:
用液位开关加浮球开关,浮球开关安装在液位开关动作以后,保证浮球开关接触不到水,作第二道保护,定期检查,哪次查到液位开关不起作用而是浮球开关起作用时,就要维修,再安全的东西也要人员定期去检查啊,

楼主:
您所知的液位开关是什么样的开关呢?

网友B:
液位开关就是一种密封的水满能飘起来的,加一个接触器用它就能控制线圈的通断,而且价位不贵。

网友C:
液位继电器

楼主:
是不是浮球开关呢

网友A:
不知道液位开关,那你就用两个浮球阀吧

网友D:
不知道什么时液位开关,但可以去开关量控制系统来控制

网友E:
可以用两个浮球开关,一个高位,做停止水泵用,一个低位,做启动水泵用。
每个浮球的活动距离都可以留的很小,几十厘米就够了,这样就能有效地避免浮球绞缠在一起。

也可以加一套电极式液位继电器作为后备保护,找一根6米的PVC管作为电极导管,高位电极和低位电极可以用6mm²的铜线自己做,高度自己随便调整,至于接线等方法,买液位继电器的时候,看看说明就可以。

简单有效才是最好的方法。

贴上一张双浮球控制的图片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F:
浮球加液位是个好办法。

网友G:
浮球开关+液位继电器 组成的继电器电路控制

网友H:
100元二次控制电路搞定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浮球开关+液位继电器 组成的继电器电路控制

网友J:
用液位开关

网友K(2015-02-09):
推荐用液位继电器,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