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2):
怎么测量?
   大概 测量到什么 ,说明 大概是 什么原因造成的 谢谢大侠们

网友A:
绕组的通与断,是否接地,相间是否短路

楼主:
楼上可以说说,具体怎么测量吗?

网友B:
用摇表测绝缘,万用表测通

网友C:
首先用摇表测一下对地绝缘,不拆连片测的3相的,你也可以拆了连片单独测量一下UVW三相分别对地绝缘,在测一下绕组的通断,同样不拆连片测的3相都是通的,拆了连片只有两个头通。另外如果是绕组匝间短路用摇表很难测出,可以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阻值,用电桥的话会更精确一点。相间短路应该好测量,分开连片测通断时如果3个都通说明是相间有短路的地方了。如果都正常的话有条件最好通电试一下,测量一下电流、温度、震动看一下是否符合要求,这样用会更放心。
个人观点,如有不对之处请批评指正!

网友D:
当电机烧损严重,绕组漆皮脱落使绝缘能力下降时,用摇表能测出绕组接地(或能测出两相之间短路),说明电机损坏。但若绕组内部击穿(烧毁),或发生匝间短路时,
并不一定表现为绕组接地,用摇表检测好坏,就无能为力了。绕组的匝间短路,可能短接几匝,也可能短接几十匝,但问题是电机绕组的直流电阻极小(万用表电阻挡测量时与
电阻值几乎为零),匝间短路在绕组电阻值上,也表现不出太大的电阻值变化,没法确定哪相绕组出现了匝间短路!换句话说,摇表与万用表,只能对相间对地,相与相之间的
短路,每相绕组的通、断进行检测,对匝间短路故障根本是无可奈何的。

网友E:
对于中小功率交流异步电机,用手盘,无机械异响,用表打,无绝缘短路或击穿,上电空载试正常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首先用摇表测一下对地绝缘,不拆连片测的3相的,你也可以拆了连片单独测量一下UVW三相分别对地绝缘,在测一下绕组的通断,同样不拆连片测的3相都是通的,拆了连片只有两个头通。另外如果是绕组匝间短路用摇表很难测出,可以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阻值,用电桥的话会更精确一点。相间短路应该好测量,分开连片测通断时如果3个都通说明是相间有短路的地方了。如果都正常的话有条件最好通电试一下,测量一下电流、温度、震动看一下是否符合要求,这样用会更放心。
个人观点,如有不对之处请批评指正!

楼主:
感谢 楼上所有的大侠,谢谢你们了!本人新手

网友C:
楼主的头像还是蛮可爱的!你看呢眼神。

网友G:
通电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H:
可用万用表欧姆档*10欧测量每一组电阻,正常的应该有一百到几百不等的阻值,如果是无穷大或是为零,说明电机已断路或短路

网友I:
楼上的几位老师讲解的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