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三相平衡问题

楼主(2012-05-22):
各位老大小弟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望赐教
现有一马达22kw  42A  星三角启动
星形运转时,用电流表同时测ABC相显示为0.5A左右应该是正常
三角形时主接触器三相电分别测量都是14.5A左右,UVW相同时测显示11A.
三角形运转的接触器输出三相电流同时测量也显示11A.但是分別测XYZ相又是14.5A
这是为什么啊!????
现在这个马达的热继电器我调到32A运行个一两天它就会跳一次!!
请问这个马达是正常的吗?还是哪里有问题??????

星三角运行的三个接触器分别为《MC1主接触器,MC2三角形运转,MC3星形接触器》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三角形运行时,
MC1和MC2的输出的  ABC相同时测  会有11A电流?
不是应该是0A吗?

再补充一下
现在是不知道为什么星形时,同时测MC1输出的三相是0A,同时测MC2输出的三相也是0A。
三角形时同时测MC1输出的三相是11A,分别测却又是14.5A左右;
三角形时同时测MC2输出的三相是11A,分别测却又是14.5A左右;

这种情况会是的问题吗?

网友A:
因为,你量的时候的电流不是在满载的时候,你把电流调低了,当电机电流达到热继动作之时候热继当然会跳了

网友B:
测的位置不对吧

楼主:
补充一下
星三角运行的三个接触器分别为《MC1主接触器,MC2三角形运转,MC3星形接触器》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三角形运行时,
MC1和MC2的输出的  ABC相同时测  会有11A电流?
不是应该是0A吗?

网友C:
不知道你什么查量出来的电流数据,很怀疑你是门外汉  呵呵

网友D:
你测量电源端的电流

楼主:
没有不对,我测的是MC1,和MC2的输出
三相都是一样的
但是同时测三相就不是0而是11A

楼主:
电源端的电流三相是0A分开测也是一样的27A左右吧

网友E:
这个不知道是你测错了,还是真的存在这个问题,有人知道吗?

网友F:
没听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