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2):
请求各位前辈,小弟欲做一个基于PLC的三轴运动控制系统实验平台(类似数控铣床),想用西门子PLC及运动控制模块,目前查到三种方案,请问哪一种更合适,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推荐,不胜感激!
1、CPU315+FM357-2
2、CPU315T-2DP+IM174
3、SIMOTION C240

网友A:
你用广州微嵌的PLC,直接控制3路100KHZ的高速脉冲,技术支持又好

这是输出3路100K的高速脉冲、

这是输入2组编码器高速计数

可以组成很好的伺服系统
需要资料或者技术交流加我QQ:605440535

网友B:
如果运动轨迹固定的话,可以使用我们的EasySmc系列控制器,性价比比较高,此控制器可以编程后脱机运行,然后用plc的输出控制运行或者停止,欢迎联系.QQ: 49579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