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富士NJ系列PLC程序卡EPROM

楼主(2012-05-22):
富士电机的NJ系列PLC程序卡EPROM怎么样才能修改里面的程序呢?那个HN27C256AG-15芯片用紫外光擦除以后要怎么样才能写入程序呢?(不拆下来的话)

网友A:
呵呵;这个需要烧录器才能写入;
请找EEPROM对应的存储卡,可以在PLC上直接用电脑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需要烧录器才能写入;
请找EEPROM对应的存储卡,可以在PLC上直接用电脑写入;
请问一下芯片是HN27C256AG-15,对应的EEPROM是哪个?

网友A:
呵呵;FUJI有专用的EEPROM存储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