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2):
我自做电脑到屏的通讯线。触摸屏是欧姆龙NT31-ST122B-EV2,软件是NTNS4.8C。通电时进入屏选择通讯模式,不能上传和下载程序。但选取安装写入时能安装系统,原是V2.01的版本,换升为V2.19版本。

网友A:
呵呵;还是使用的问题;
系统安装后用户程序就不存在了;

网友B:
通过屏上操作,改变一下设置,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