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2):
请教下海泰克触摸屏高手,新款触摸屏有与PWS1711相兼容的吗?

网友A:
6600和1711可以通用不过屏上的通讯口可能不一样  注意公母口

网友B:
对应的型号PWS6600,但程序是不能直接调用的;

楼主:
有没程序可以直接调用的,重新写触摸屏程序比较的麻烦,参数有大几十个

网友C:
用v6.3版本打开1711的程序,重新编译,把编译不了的地方修改即可。com1口一样,com2口公母不一样。

楼主:
1711的程序是用ADP3下载的,用ADP6。3打开找不到啊

网友B:
呵呵;只能重编;
而且PWS1711的文件上传后不能打开看到画面的,只能传到同型号内;

网友D(2013-02-21):
你可以选用GT17N 完全代替PWS1711,程序与软件都是通用的。
广州龙弘自动化徐宝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