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GX Developer Version 8 的声明

楼主(2012-05-22):
如图所示,哪位朋友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PLC是指嵌入式注解,既可以被下载至PLC内,但是会占用程序步数。
外围是指非嵌入式注解,即不能被下载至PLC内,因此外围注解前会有*表示。

楼主:
请问,这两种声明对于程序的运行有区别吗??
我下载到PLC以后,在用户直接通过PLC下载程序时,都可以直接看到吗?
我现在需要增加一点程序,用户要求每部分用时间加以区别。
例如:
****于2012-5-23修改***
控制程序
****于2012-5-24修改***

网友B:
“我下载到PLC以后,在用户直接通过PLC下载程序时,都可以直接看到吗?”
得看你的PLC有没有那么大的内存。。。

网友C:
如下载到PLC内,会占用PLC的空间,但你从PLC读出的时候可以把注解一起读出;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