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3):
详析OC报警及报警屏蔽方法
——OC信号特性、来源、错误的报警及报警屏蔽方法

我们先看一下OC故障的生成机制,再进而找到屏蔽OC故障的方法。
OC信号的特性:
由PC929内部的IGBT保护电路的电路特性可知,IGBT保护电路可等效为2输入端与门电路,逻辑关系式为AB=Y。在A、B端两路输入信号均为高电平时,输出端Y端为高电平时,输出OC信号。
OC信号的生成条件:
1)驱动IC处于脉冲传输状态,有正常脉冲信号输入,输入端11脚也有正常脉冲信号输出;2)OC故障检测信号输入端9脚同时为高电平。满足内部IGBT保护电路的OC信号输出动作条件,从8脚输出OC信号。
图1 屏蔽OC故障报警示意图
OC信号的“瞬态”特性:
PC929的输出OC信号,经光耦合器进行光电转换和隔离后,传输至MCU主板电路,MCU接受OC信号后,判断IGBT出现严重过载故障,故停止脉冲信号的传输,同时在操作显示面板给出OC故障报警(显示OC或SC故障代码);随后,PC929内部IGBT保护电路因A端信号为低电平,AB=Y的逻辑关系不再成立,OC信号随之消失。
这说明PC929输出的OC信号是一个“瞬态信号”,不是在故障发生后一直“保持住”的。当变频器实施OC报警、停机保护动作后,我们在驱动电路(参见图5-14)PC929的8脚或PC2的输出端4脚,并不能检测到OC信号——OC信号输出时(PC1的8脚)表现为-9V*低电平和(PC2的4脚)0V低电平,此时驱动IC的报警过程“实际上”已经结束。
变频器说明书以对OC故障的注释:
过电流,变频器输出电流超额定值的200%;变频器输出侧(负载)短路;功率模块短路。但一般对驱动电路异常所致的OC故障、电流互感器检测电路异常误报OC故障,未予提示。
OC信号的两个来源:
通常,OC报警的信号来源有两个:1)驱动IC报警,一般起动过程中,检测到IGBT的严重过流(过电流为额定工作电流1.5~2倍以上)状态时,输出OC信号;2)电流检测电路(指系由输出电流互感器采样的电流信号)报出的OC信号。在停机状态,因电流检测电路本身故障(如电流互感器损坏)产生误报警信号,在运行状态,严重过流或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时,报出OC信号。那么OC故障报警时,首先应区分是驱动IC电路报警还是电流检测电路报警。一般来说,驱动IC电路比较好找,电路面积大较显眼,且易于采取报警屏蔽措施;电流检测电路往往集中于MCU主板,查找比较费力,屏蔽其信号也比较困难。因而经常采取先排除动IC报OC故障的可能,再检修电流检测电路的方法,找到OC报警信号来源。若解除驱动IC的OC报警后,变频器显示与操作均正常,说明OC故障由动IC报出,须检查逆变电路及驱动电路本身的故障。若变频器仍报OC故障,则应检查电流检测电路。
那么怎么知道是驱动IC报出了OC信号呢?当将某路驱动IC电路的OC报警信号屏蔽,使其不再满足OC报警条件,变频器随之不再报出OC故障,说明OC故障即是由该路驱动IC电路所报出。
OC报警的原因:
1)驱动供电的带载能力差,使IGBT的导通管压降增大;2)驱动IC或外接功率大器不良,驱动能力变差,使IGBT欠激励导通电阻变大; 3)IGBT损坏或性能变差,导通通电阻变大; 4)驱动IC电路误报警。
错误的OC报警:
PC929内部IGBT管压降检测电路本身异常,则会使PC929在变频器上电后即误报OC故障,而且这个错误的报警状态是可以检测到的。如8脚内部晶体管V3出现短路故障,则上电后,则变频器上电后,光耦合器PC2即产生输入电流,输出端4脚变为0V低电平,向MCU报出OC故障;
OC报警失效:
PC929外部IGBT管压降检测电路本身异常,如二极管D1断路,对IGBT导通管压降检测失效,则在故障时不能完成正常检测与报警任务,可能会造成IGBT的过电流而损坏。
要想暂时解除驱动电路的OC信号报警,基本方法有3个:
1)切断OC输出信号的传输
暂时短接光耦合器PC2的输入端1、2脚,使PC2停止信号输出;将R11与电路暂时脱开(焊脱),使PC2失去输入电流停止报警工作;将PC929的OC报警信号输出端8脚暂时与电路板脱开;将PC2的信号输出端4脚脱开。
2)切断IGBT管压降检测信号输入电路
将R7、或D3暂时焊开,使IGBT检测输入信号回路中断,强制内部IGBT保护电路不动作。
3)“人为生成IGBT正常开通信号”
a、将图5-14中的a、b点用短接,即将二极管D1的负极与驱动供电的0V*点短接,相当于将所驱动IGBT的C、E极短接,使c点电位变为0V*低电平,满足PC929内部IGBT保护电路对“IGBT正常开通”检测信号输入的要求;
b、将图5-14中的c点与供电-9V*点短接,使 PC929的9脚输入信号保持为低电平,满足正常检测信号的输入要求。
c、短接二极管D2,将PC929的9脚输入信号钳位为低电平,“取消”IGBT保护电路对IGBT的“故障检测权力”,PC929不会再报OC故障。
d、小功率变频器,如果一体化功率模块已脱离电路板,也可以将主端子U、N端暂时短接,达到屏蔽OC报警信号的目的。
信号屏蔽方法有多种,都能达到解除OC报警的要求,可据操作方便等具体情况而实施。作者本人习惯于采用“人为生成IGBT正常开通信号”的方法,不需要将元件焊离电路,方法简便。使MCU主板和驱动电路均处于脉冲信号的正常传输状态,以便于对驱动电路的检修。
注意:检修完毕后,一定要将“暂时短接线”解除,恢复原电路状态;使用“短接方法”,应在电路无短路故障的危险——只在信号回路进行,确保无短路电流产生——的情况下进行。

(中华工控网原创文章  转载请注明出处)
旷野之雪  2012-5-20

网友A:
问版主,你分析的算波头的检测方式是不是没办法屏蔽OC信号了?同时如果算波头的话是不是测短路反应会变慢?实际来看反应不慢保护效果还挺好的。

楼主:
最啊,对输出电压/频率的检测电路,无须屏蔽报警信号——逆变电路的电源切断后,无输出电压,也即同时没有频率检测信号。输出电压信号全部没有,变频器并不报警。当缺相输出时,才会报警。

网友B:
真需要这方面的知识,谢谢版主。

网友C:
逆变不加强电测就只测驱动波形挺不错的,不怕炸模块,只是不加强电 OC,过流检测电路还是会保护的吧   咸老师:我想问下PC929,316J的保护反应时间用什么测的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逆变不加强电测就只测驱动波形挺不错的,不怕炸模块,只是不加强电 OC,过流检测电路还是会保护的吧   咸老师:我想问下PC929,316J的保护反应时间用什么测的准些?
如果只是切断逆变电路的供电,IGBT模块还与驱动电路相连接,检测电路能正常工作,就无须屏蔽OC信号。PC929是瞬态保护信号。A316J是常态保护信号。瞬态保护信号太快(us级),无法测出,但采样屏蔽措施后,如果不报了,说明OC报警即是驱动IC报出的。
当IGBT模块与驱动电路相脱离时,才需要采限屏蔽措施。

网友D(2012-10-16):
看了老师的文章,解决了四台海利普变频器故障,特来感谢!

网友E(2013-02-15):
老师好,机床常用的 丝杠电机, 驱动要和变频一起配套使用吗?

SIGNATURE...........................................................................................................................................................

PCB数控钻铣床滚珠丝杆

网友F(2014-06-27):
看看能不能发言

网友G:
真需要这方面的知识,谢谢版主

网友H(2015-09-30):
我公司一台变频液压站型号:EHU40R-M07-A-10(日本大金株式会社)。故障现象:能正常开机启动,但10S后变频器工作失常,用示波器测得转速回馈编码器输出的脉冲频率急剧升高,其波形无畸变,马达高速运转,导致热继电器断开,马达停转,窗口显示故障代码E17。求大师指导分析,导致变频器频率急速升高不可控的原因。

网友I:
检查下压力传感器是否正常。

网友J:
回复 网友D:
请问是哪里问题 我有一台也是报过流 好像是4KW的 谢谢

网友K(2017-07-17):
回复 楼主:
我现在有一问题向大家求助,是2009年的事,情况是这样的,有一台艾默生的变频器,是电梯上用的,变频器控制板上有一个端子接了一个光电开关,当电梯停在一楼层时,反馈给变频器一个15伏的电压,这是正常壮态。但是这个电压不稳定,不停地往下降,一降到10伏,电梯就不正常了。请问这个变频器上这个I/O口上哪一个电子元件可能坏了,造成电压不稳?记得以前修过一次,那个维修人员,焊下一个贴片元件,现在看来像是个贴片三极管,不是知道它起什么作用,不是哪位老师知道是什么?

网友L(2017-12-16):
很好的学习资料,谢谢咸工

网友M:
想起了大学学过的模拟电路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