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3):
真空包装机设备种类繁多,但无论何种真空包装机设备都有一套排除被抽容器内气体的抽气系统,以便在真空容器内获得所需要的真空条件。双室真空包装机的真空室,它有两个真空室,真空室盖可有一个或两个,可称作单盖双室、双盖双室。
单盖双室真空系统,以小气室安装在真空室盖上真空系统为例。单盖双室真空包装机真空系由小气室阀、导入大气阀、充气阀、截止阀、真空泵组成。因真空室的抽气口在两个真空室之间,无论盖在哪个真空室上,都用这个抽气口,结构较简单,只是比单室多一个充气阀。如果充气用三位三通阀,则可通过切换来改变所充气体的去向,此时阀数可和单室一样。另一种情况是小气室安装在真空室底部,这时不能共用小气室阀,两个真空室都必须有小气室,相应要增加一个小气室阀或只有一个两位三通阀。

双盖双室真空系统一般由万向转轮、机座、控制面板、箱底、四连杆、手柄、箱盖、充气嘴、袋夹组成。总起来说,一个较完善的真空系统由下列元件组成:抽气设备;真空阀门;连接管道;真空测量装置;其它元件(例如捕集器、除尘器、真空继电器规头、储气罐等)。

网友A:
如何维护真空包装机www.swackinc.com

1、真空包装机应在温度-10℃—50℃,相对湿度不大于85%,周围空气中无腐蚀性气体,无粉尘、无爆炸性危险的环境中使用。像打包机和收缩机一样,本真空包装机为三相380V电源。

  2、为真空包装机确保真空泵正常工作,真空泵电机不允许反转。应经常检查油位,正常油位为油窗的1/2-3/4处(不能超过),当真空泵中有水分或油颜色变黑时,此时应更换新油(一般连续工作一两个月更换一次,用1#真空汽油或30#汽油、机油也可以)。

  3、杂质过滤器应该经常拆洗(一般1-2个月清洗一次,如包装碎片状物体应缩短清洗时间).

  4、连续工作2-3个月应打开后盖30对滑动部位及开关碰块加润滑油,对加热棒上的各连接活动处应视使用情况加油润滑。

  5、对减压、过滤、油雾三联件24要经常检查,确保油雾、油杯内有油(缝纫机油),过滤杯内无水。

  6、加热条、硅胶条上要保持清洁,不得粘有异物,以免影响封口质量。

  7、加热棒上,加热片下的二层粘膏起绝缘作用,当有破损时应及时更换,以免短路。

  8、用户自备工作气源和充气气源,真空包装机工作压力已设定为0.3MPa,比较合适,无特殊情况不要调节过大。

  9、真空包装机在搬运过程中不允许倾斜放置和撞击,更不能放倒搬运。

  10、真空包装机在安装时必须有可靠接地装置。

  11、严禁将手放入加热棒下,以防受伤,遇紧急情况立即切断电源。

  12、工作时先通气后通电,停机时先断电后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