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3):
正在学习PC跟PLC做通信,通过VB,为了读写里面元件的数据,根据格式:
始 命令   首地址          位数 终     和校验
STX CMD GROUP ADDRESS BYTES ETX SUM
我必须要知道元件的首地址。
例如我要置位X0,那么X0的地址是什么呢?
我在网上搜索到:
0400是x0的地址(按16进制往上推算)
0500是y0的地址
0600是t0的地址
0800是m0的地址
0E00是C0的地址
0F00是M8000的地址
不知道是否正确,还有D呢?S呢?总觉得这部分的总结很零散但却非常必要。有没有一份表,完完整整的说明了软元件的地址的呢?

网友A:
《三菱FX系列PLC数据通信及测控应用》

网友B:
要说对吗,也不完全对,要说错吧,也不是完全错。
FX的编程口协议有点怪,没有特定规律,以上的地址是针对强制开关量的,当用于读写数据时,地址就不是以上的规定。

网友C:
楼主可以监听一下啊三菱PLC的编程口  这样得出来的最准确

网友D:
我也在找,我有点资料,但还不是我最想要的!你看对你有没有帮助。大家相互学习!!!!如果你有资料也可以联系我!

楼主:
你好啊,本人还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你,毕业设计需要的:
1. 这是一段置位X0的VB程序(从一大段程序里面节选出来的),进过验证的确可以点亮X0.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Notime = True
    Sendata = "70004" + Chr(3)
End Sub
问题来了,根据格式
始 命令 地址   终 和校验
STX CMD ADDRESS   ETX SUM
02h 37h address   03h sum
上面程序里面的“Sendata = "70004" + Chr(3)”很明显少了STX和SUM,但是为什么也能把X0点亮?还有,究竟这一种通讯叫做什么通讯?好像叫“编程口专用通讯”还是“PLC专用通讯”什么的?因为我之前学过的是另外一种格式,好像叫“无协议通讯”。格式如下:
头代码——PLC——PC——读写——等待——数据区——和校验——尾代码
(ENQ)   站号   号    命令    时间                       CR+LF
这种格式跟上面第一种有什么区别?两种协议的用途是怎么区分的呢?

楼主:
你好啊,本人还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毕业设计需要的:
1. 这是一段置位X0的VB程序(从一大段程序里面节选出来的),进过验证的确可以点亮X0.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Notime = True
    Sendata = "70004" + Chr(3)
End Sub
问题来了,根据格式
始 命令 地址   终 和校验
STX CMD ADDRESS   ETX SUM
02h 37h address   03h sum
上面程序里面的“Sendata = "70004" + Chr(3)”很明显少了STX和SUM,但是为什么也能把X0点亮?还有,究竟这一种通讯叫做什么通讯?好像叫“编程口专用通讯”还是“PLC专用通讯”什么的?因为我之前学过的是另外一种格式,好像叫“无协议通讯”。格式如下:
头代码——PLC——PC——读写——等待——数据区——和校验——尾代码
(ENQ)   站号   号    命令    时间                        CR+LF
这种格式跟上面第一种有什么区别?两种协议的用途是怎么区分的呢?

网友B:
头代码——PLC——PC——读写——等待——数据区——和校验——尾代码
(ENQ)   站号   号    命令    时间                        CR+LF
以上格式专用于485通讯接口,需要加装FX2N-485BD(或FX1N-485BD)通讯模块,通讯线就只有2根(485+、485—)。而楼主提到的是编程口通讯,无须加装通讯模块,直接与8针编程口连接,属于RS232格式,大约3根线。

网友E:
这边有通信协议说明书,

网友F(2013-01-16):
记录一下,到时好找

网友G(2014-04-12):
回复 网友B:
我写好了232通讯的数据
如果用485通讯,该怎么改?

网友G:
回复 楼主:
你弄清楚了吗?我写好了STX CMD ADDRESS ETX SUM格式的数据,但是我现在的硬件是用PLC盒子的485转换到了PC的232口上,STX CMD ADDRESS ETX SUM格式还有用吗?怎么改啊?

网友H(2015-03-12):
回复 网友D:
好人啊

网友I(2015-07-21):
找了很长时间

网友J(2017-04-02):
我也找了很长时间先谢谢马上看看

网友K(2017-11-28):
感谢楼主和答主们,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