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3):
我最近买了一个FX1N的PLC,之前使用还很正常,就是今天我打开GX8.0编程软件的传输设置通信测试,就出现了下面的提示,之后就一直那样:
提示是:
从PLC读取的数据异常。可能是以下原因。
.连接对象指定的设定有误。
.由于电缆异常,硬件异常或噪声等,使与PLC通信变得不稳定。
.PLC内的数据损坏。
<ES:01802007>
现在PLC之前写入的程序运行正常,就是无法通信,不能写新程序。

网友A:
编程电缆正常?

网友B:
换台电脑或电缆试一下先;

网友C:
用的什么线,是不是USB转换线?

网友D:
如果有通讯线的话,换根试试。

网友E:
应该是通讯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程电缆正常?
编程电缆没有问题啊……

网友F:
编程电缆在别的好机器上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编程电缆在别的好机器上试过吗
这个倒没有

网友G(2014-07-05):
回复 楼主:
察看一下原来COM端口是否被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