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3):
师傅们好,请问一台三相交流7.5千瓦电机,当电压降至320V,它的功率能下降多少? 谢谢!谢谢!

网友A:
实际工作中使用电动机应让其带动额定负载,工作于额定电压下。当由于某种原因使供电电压降低后,重载电动机应避免让其在低电压下长期带载运行,特别是由于供电线路过长或导线截面选择过小而造成的电动机实际供电电压降低,更不易被发觉。至于让电动机长时间在轻载状态下运行,属于电动机容量选择不当,大马拉小车,造成铺张,也要避免。
   但假若三相异步电动机所带负载相当轻,甚至有的时候处于空载状态,这时人为适当地调低供电电压对电动机的运行反而是有利的。简单道理为:当三相异步电动机所带负载相当轻时,若定子电流励磁分量大于负载分量,那么励磁电流的变化将起主要作用。适当地降低供电电压.一方面引起电动机磁路饱和程度的下降而使励磁电流的数值减小,铁耗减少,另一方面引起转子电流增大而使转子铜耗增大,但由于定子电流中负载分量小于励磁分量,变化的结果可使定子电流减少,减少了定子铜耗.电动机的总损耗减少了,从而增加了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效率。
  电压降低而负载又较重时,尽管磁路饱和程度的矛盾会引起定子电流励磁分量减小,铁耗减小,但由于重载时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电流的负载分量占主导地位,定、转子电流的增
大使电动机的铜耗增大,电动机的总埙耗增大了。电动机的功率因数是下降的。总损耗的增
大端直导致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效率下降,温升增大。若供电电压降低过多造成电动机堵转而
又不能及时发现,会使电动机严重过热而埙坏。长期在低压状态下运行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即
使能带动负载运行,也会由于电动机长期过热而影响电动机的寿命。在实际工作中常说的“电
压低,烧电机”便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