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programmer 在线模拟出现重叠条错误

楼主(2012-05-23):
用CX-PR书写梯形图出现重叠错误,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程序你写完了?

楼主:
程序写完也是这种状态,在线模拟时就会出现重叠错误。

网友B:
在线模拟一般是触摸屏实现的
搞清楚基本概念再说

楼主:
那麻烦你把概念搞清楚再说,编程软件都是有模拟功能的,难道说模拟一下都要接一个触摸屏吗?那样的话我就不需要模拟了。

网友C:
贴出你写完程序的帖图。

网友A:
也可能语法错误
一条里面写了两个输出

楼主:
这是在线模拟之后出现的报警内容。

网友A:
一条里面写了两个输出
不止两个

楼主:
问题找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D:
怎么解决的呢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楼主:
根据楼上所说的已经将程序修改,警报消除 ,谢谢各位。

网友E(2016-06-02):
回复 楼主:
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他还没有通过编译阶段就出错了,没进入模拟呐。
将红线部分改正就过了,第一图,程序没有完,第二图,几个电路在一段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