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3):
一台G7变频器G7A47P5,开关电源芯片13844的5脚,就是芯片0V的管脚,和母线的N不通,请教一下高手,管脚5是如何和母线N构成回路的。

网友A:
如果3844的供电是是取至500V,则它的5脚必须和N是通的。

楼主:
谢谢余工的回帖,3844的供电是在P母线经一串降压电阻给7脚供电的,那么是否5脚和N母线的PCB线断了,我感觉它们之间好像有元件,不是直连的,请教了。

网友A:
如果5脚和N之间有元器件,应该是电阻且阻值很小。

网友B:
顺着线查一查

网友C:
是不是整流后通过继电器到电解电容再到集成电路

楼主:
谢谢大家,毛病找到了,是N到给主板供电的0V之间的PCB线断了,是在内层的PCB线。
可以明确安川G7的13844的5脚和N母线是直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