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3):
请各位大侠给个LM324实际电路应用案例和工作原理。谢谢了

网友A:
1.LM324是可以单单电源供电的集成运放,也可双电源供电;
2.输入要加限流电阻,否则容易造成输出阻塞;
3.输出有短路保护;
4.属于通用型的集成运放

关于工作原理只需记住集成运放的基本工作特性:
反向放大倍数=负反馈电阻比负输入电阻;
同向放大倍数=1+负反馈电阻比负输入电阻;
反相输入特性为负输入端虚地;
同相输入特性为负输入端虚短正输入端
放电器的输入端阻抗理论上为无穷大;
放大器输出阻抗理论上为0.
记住这些,不论放大器的形式如何,都能有效的对他的特性进行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的回答。

网友A:
正是因为集成运放的输入,具有反相虚地;同相虚短的特性,放大倍数的推导就出来了。而且,为什么会使用反相输入的做放大器的居多呢?因为,反相放大器的虚地,使反相器放大倍数可以从0-无穷大任意可设。而正是因为同相放大器的输入虚短特性,人们制造出了理想的跟随器,输入阻抗无穷大,输出阻抗接近0.跟随器可是阻抗变换、适配的利器呀。具有广泛的应用。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我还有个问题想请问下,我想用2对红外对管。做输入信号来控制2只继电器,用LM324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电路呢。请给个图谢谢。

网友B:
红外线的话。还是用ne555比较合适
发射用300hz调制,接收解调效果比lm324简单的比较好太多了

楼主:
NE555是不是时基模块,这个怎么实现呀,我还是个门外汉,刚学呢,不太懂,请指教。

网友C:
讲的好好!受益了

网友D:
呵呵 去看看吧  这个介绍的蛮好!http://wenku.baidu.com/view/1bdacf1b227916888486d703.html

网友A:
嗯,楼上给的链接,对324的使用比较详细了。不过感觉教科书的典型电路有点复杂了。实际使用的还能更简单呢。LM324的特点就是廉价和皮实耐用。

不过LM324的开关频率可不高。在开关电路的应用中,他一般都是用作比较和监控器,也就是报警和保护功能的。频响几百赫兹或者几K赫兹还是可以勉强的。太高了要用专门的比较器或开关型集成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