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3):
菜鸟,不懂,求助。
用继电器或光耦最好给个型号。
用芯片之类的最好给个电路图。。谢谢了。。。

楼主:
在线等啊。望高手指点。

网友A:
5vTTL的电控制继电器,继电器的触点给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TTL的电控制继电器,继电器的触点给PLC
那就是加上中间继电器了吗?
如果是的话用哪种型号好呢?我以前没接触过。谢谢。

网友B:
这种电器没接触过的

网友C:
5V直流继电器貌似就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直流继电器貌似就可以吧?!
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在5V TTL电平与PLC输入点之间加上5V的直流继电器吗?

网友D:
对的  楼主  在TTL和PLC之间加个5V的直流继电器  就可以把5V转换成PLC可用的24V电了,如果你的24V电流小的话可以把中间继电器换成光耦

网友E:
楼主你最好去查下资料,ttl的驱动能力是多大,否则盲目上了,到时候不行就欲哭无泪了.个人看法,这种情况如果点数不多就用bjt或者mosfet比较合理.如果点数多就考虑IC吧。

网友E:
另外,我废话一句,如果你自己玩玩,那么光耦和直流继电器都可以考虑试试看.如果你是做产品那么我劝你好好考虑清楚再上.另外我8楼说的并没有考虑隔离,你如果有隔离要求的话那么还要考虑隔离问题.

网友F:
还是用光耦比较好。

网友C:
加一个5V直流继电器,然后把这个继电器的常开点送给PLC啊 这样不可以吗?

网友G:
光耦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的  楼主  在TTL和PLC之间加个5V的直流继电器  就可以把5V转换成PLC可用的24V电了,如果你的24V电流小的话可以把中间继电器换成光耦

如果用光耦的话该怎么接线呢,限流电阻之类的怎么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最好去查下资料,ttl的驱动能力是多大,否则盲目上了,到时候不行就欲哭无泪了.个人看法,这种情况如果点数不多就用bjt或者mosfet比较合理.如果点数多就考虑IC吧。
我以前没有搞过这块,现在还在摸索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我废话一句,如果你自己玩玩,那么光耦和直流继电器都可以考虑试试看.如果你是做产品那么我劝你好好考虑清楚再上.另外我8楼说的并没有考虑隔离,你如果有隔离要求的话那么还要考虑隔离问题.
不是玩,也不是做产品,就是系统中需要这一个,做出来能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用光耦比较好。
但我以前没用个这个,不知道怎么连线和加电阻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5V直流继电器,然后把这个继电器的常开点送给PLC啊 这样不可以吗?
没找到合适的继电器啊,不知哪种合适,有没推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5V直流继电器,然后把这个继电器的常开点送给PLC啊 这样不可以吗?
没找到合适的继电器啊,不知哪种合适,有没推荐的。
普通5V的继电器啊 你没得找?不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