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问题

楼主(2012-05-23):
185的电缆能承受多大功率的单相电设备??电缆是5芯的,如果平均分配,每根相线能带动多大负载

网友A:
有那么用的?如是一相的话零线就不够了

网友B:
每相 大概80多个千瓦吧

网友C:
电缆是定做的吗?规格也不说祥细?3*185+?  4*185+?  还是。。

网友D:
要看是铜芯还是铝芯的了,还跟距离有关系,如果铜芯的距离不长的话,明覆,200KW出点头吧

网友D:
我说的是三相负荷,单相不好说,要看你的定制的零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