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3):
各位大侠 高手 老师 小弟今天遇到了 有一台普通双速电机 低速时启动正常 但是高速时发生嗡嗡的声音 跟缺相的声音很像 但是有万用表打却没有缺相  三相电源正常( 具体为北京朝阳的磨床 M 7308 好像是这型号)点动是电机运行低速正常 自动运行高速 有异响 请问是啥子原因
                         拜托各位师傅讲解    小弟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是不是轴承有问题了

网友B:
呵呵 检查下接线是否有问题,是否接线头松动...

网友B:
检查下接线是否有问题。还就查下变速控制系统(变速开关、接触器)存在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轴承没有问题  接触器也是换的新的……

网友C:
用钳形表掐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D:
确认是否缺相,最好用钳表卡一下。

网友E:
接线错误,
把进线的U1,V1,W1,与U2,V2,W2互换位置就行了
也就是进线的左,右三条线对换位置

网友F:
应该细听下,是电气噪音还是机械噪音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接线错误,
把进线的U1,V1,W1,与U2,V2,W2互换位置就行了
也就是进线的左,右三条线对换位置
为何要互换?

网友H:
问题解决了吗,和大家分享下吧!!!

网友I:
应该是电机线圈供电虚接造成的,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