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3):
富士G11变频器37KW开机频率为0。00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这个是新机器还是别人用过的啊
先检查一下参数设置,频率给定通道是哪一个,检查信号源。
外围因素排除的话那就是主板问题居多。

网友B:
运行信号给了没?
查看频率信号及运行信号的参数设定;

网友C:
没启动 ,你想要多少赫兹

网友D:
电源检测故障

网友E:
检查一下功能设置.此现象应该变频器是没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