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紧急求助。。5V 的TTL电平怎么转换到24V的PLC直流输入啊”的回复

楼主(2012-05-23):
对“紧急求助。。5V 的TTL电平怎么转换到24V的PLC直流输入啊 ”的求助帖的回复:
可以用一个光电耦合器件来实现,见下图:
上图左侧图适用输入侧公共点COM接24V电源的负极的PLC(如西门子S7-200\300等),右侧图适用输入侧公共点COM接24V电源的正极的PLC(如欧姆龙CPM1A等).

网友A:
非常感谢。
不过直接接的话电流够不够大来驱动PLC输入点的闭合呢。
我以前没弄过,有些不清楚。

网友B:
问一下啊 西门子的DI模块 输入的原理是不是和上图一样啊?

楼主:
回1楼:一般PLC输入点加24V电压,其电流为4~7ma,而光耦器件的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300欧,其电流=10ma,可使光电三极管可靠导通。光电三极管导通电流比这个电流大的多,故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2楼:西门子的DI模块 输入的原理和上图类似,不同点就是西门子DI模块的限流电阻较大,必须加24V电压,其发光二极管的电流为4~5ma,在此电流下,其发光亮度才可使光电三极管可靠导通。如外加电压低(如10V),其输入电流变小,三极管就不能可靠导通。

网友A:
那我用途中参数的一个模块输出,通过您的光藕,能够激发 AB PLC 1734D的 I/O输入点吗?
非常感谢。

楼主:
5楼:不明白你说的意思,你提的参数是指你选用的模块?如果输出为高电平(5V)时对外最大输出电流=2ma,可以用一个晶体管做跟随器,可使输出电流变大,再接光耦器件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5楼:不明白你说的意思,你提的参数是指你选用的模块?如果输出为高电平(5V)时对外最大输出电流=2ma,可以用一个晶体管做跟随器,可使输出电流变大,再接光耦器件即可。
我的意思是信号是由这个模块发出的,发出的信号参数就是如图所示的5V TTL电平,需要通过您的光耦转为24V,然后输入到 AB PLC 1734D的输入端口。

楼主:
回8楼:用一晶体管做跟随器的接线图如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8楼:用一晶体管做跟随器的接线图如下:
谢谢,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接入到PLC之后这+24V会被拉低吗,光耦的输出是恒定在24V呢还是有跳动的呢?

楼主:
回11楼:如果接入到PLC之后这+24V是不会被拉低的:当输入信号=0,发光二极管无电流流过,不发光,其光电三极管截止,相当开关断开,当输入信号=5V时,发光二极管将有10ma电流流过而发光,使光电三极管可靠导通,此时的光电三极管相当开关闭合,将+24V加在PLC输入点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11楼:如果接入到PLC之后这+24V是不会被拉低的:当输入信号=0,发光二极管无电流流过,不发光,其光电三极管截止,相当开关断开,当输入信号=5V时,发光二极管将有10ma电流流过而发光,使光电三极管可靠导通,此时的光电三极管相当开关闭合,将+24V加在PLC输入点上。
嗯,谢谢,了解了。三极管的话只要NPN型的都可以吗?

楼主:
回13楼:三极管只要NPN型的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8楼:用一晶体管做跟随器的接线图如下:
您好,我按照您的方法焊了电路进行调试,结果不太理想。请问需要在输出端加上拉电阻之类的吗?

楼主:
回15楼:在输出端不需加上拉电阻。能把你的调试详细说明一下?再有:
1、PLC输入侧的公共点接24V电源的正极还是负极?
2、你的输入模块输出级的晶体管是NPN型还是PNP型?
把这些说清楚再考虑选用的连接电路。如PLC输入侧的公共点接24V电源的负极,也可用下面电路连接:
**图中的GND(即模块电源的负极)应与PLC输入侧24V电源的负极连接。图中的+24V为PLC输入侧的24V电源的正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15楼:在输出端不需加上拉电阻。能把你的调试详细说明一下?再有:
1、PLC输入侧的公共点接24V电源的正极还是负极?
2、你的输入模块输出级的晶体管是NPN型还是PNP型?
把这些说清楚再考虑选用的连接电路。如PLC输入侧的公共点接24V电源的负极,也可用下面电路连接:
**图中的GND(即模块电源的负极)应与PLC输入侧24V电源的负极连接。图中的+24V为PLC输入侧的24V电源的正极。
这是PLC输入端接线说明书上的示意图,这是接正极的意思吗?
另外,我在4n33的一脚上按你的方法串联了一个300欧的电阻,和一个8050三极管做跟随器。

楼主:
1、图中的Prox可能是输入模块,通过2线与3线模块与PLC输入点In0、In2的连接,PLC输入侧的公共点应为C(即电源的负极),故15楼的电路应将4N33的光电三极管的集电极原接+24V改为接PLC的V(12/24V)。
2、模模块输出为5V时,测一下300Ω电组的压降,如=3V,说明但光二极管电流=10ma,再测4N33的CE间电压应为<1V为正常。说明光电三极管可靠导通。如发光二极管的电流<5ma,光电三极管就会导通的不好(CE间有几V或10V以上电压)。
3、再用16楼电路试试,9012的发射极接V,GND接C(公共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图中的Prox可能是输入模块,通过2线与3线模块与PLC输入点In0、In2的连接,PLC输入侧的公共点应为C(即电源的负极),故15楼的电路应将4N33的光电三极管的集电极原接+24V改为接PLC的V(12/24V)。
2、模模块输出为5V时,测一下300Ω电组的压降,如=3V,说明但光二极管电流=10ma,再测4N33的CE间电压应为<1V为正常。说明光电三极管可靠导通。如发光二极管的电流<5ma,光电三极管就会导通的不好(CE间有几V或10V以上电压)。
3、再用16楼电路试试,9012的发射极接V,GND接C(公共点)。
您好,我按照15楼的电路连线测试的时候,4n33芯片的1脚接了+5V,2脚接地,测得300欧上的压降有4V左右,这正常吗?
如果芯片右端的集电极和发射极不连上PLC而连上直流稳压电源的话PLC的输入点哪里应该接到哪里呢?
谢谢了。

楼主:
 1、如果将4n33芯片的1脚接了+5V,2脚接地,测得300欧上的压降有4V左右,这正常。此时4N33的发光
二极管正向管压降=1V,其电流=13ma。
  2、连线应为:将4N33的集电极接PLC 的V(即12/24dc)端,即PLC输入侧24V的正极。将4N33的发射极接PLC的输入端(如 In0).
   3、你先做这样实验:按2的连线接好后,先将4n33芯片的1脚接了0V,测得300欧上的压降应为0V,再测PLC的输入点(In0)对C(公共地)电压应=0V.再将4n33芯片的1脚接了+5V,测得300欧上的压降应为4V,测PLC的输入点(In0)对C(公共地)电压应近似=V(即12/24V).如果是这样就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如果将4n33芯片的1脚接了+5V,2脚接地,测得300欧上的压降有4V左右,这正常。此时4N33的发光
二极管正向管压降=1V,其电流=13ma。
   2、连线应为:将4N33的集电极接PLC 的V(即12/24dc)端,即PLC输入侧24V的正极。将4N33的发射极接PLC的输入端(如 In0).
    3、你先做这样实验:按2的连线接好后,先将4n33芯片的1脚接了0V,测得300欧上的压降应为0V,再测PLC的输入点(In0)对C(公共地)电压应=0V.再将4n33芯片的1脚接了+5V,测得300欧上的压降应为4V,测PLC的输入点(In0)对C(公共地)电压应近似=V(即12/24V).如果是这样就对了。
谢谢,我昨天再测了一下,二级管正向压降1.17V左右,电流16mA左右。但是海鸥一点就是,如果将PLC输入点悬空,即使输入为零时也有10V左右的电压,这正常吗?
另外,PLC输入点的电压识别范围的值为10V-30V。
l

楼主:
我不明白你说话的意识:
  1、“但是海鸥一点就是”?
  2、“如果将PLC输入点悬空,即使输入为零时也有10V左右的电压,这正常吗?”?就是说PLC输入点已悬空,即PLC的输入为0,但PLC输入点仍有10V电压?这电压是输入点与公共点“C”之间测得的吗?如果是这样,就是PLC的问题了,与外电路无关。
  3、正常情况下,你用按钮开关作PLC输入控制,开关的一端接PLC输入点,开关的另一点接哪?(是接V还是接C),在这种接法下,你再分别测测开关断开与闭合时输入点的电压。

网友C(2012-08-21):
我在5V这边接了个电路的输出,两个电路接在一起以后5V的输出就变1V左右了,求高人指点。。。。。

楼主:
23楼:能否将你的电路图画出来,且做怎样连接的说明,可帮助你分析“两个电路接在一起以后5V的输出就变1V左右了”的原因。

网友D:
应该有能将TTL电平转换为PLC能接受的24v的高低电平模块卖吧,直接买一个这样的模块就完事了,省的自己去做电平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