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3):
本人初学者今天碰到开光电源问题 输出电压低变压器吱吱响  想解除负载查查  不知道你们都怎么解除负载的啊 我看咸工的书上说不能切断整流二极管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别切断稳压回路供电的二极管就行,一般都是5V输出的那路。

网友B:
细看稳压回路光耦431的电源是那路电压取样,那路不能断开!

网友C:
负载有短路的地方用万用表测一测

楼主:
谢谢了 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