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3):
各位大侠,我是个新手,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今天我用欧姆龙PLC跟欧姆龙触摸屏通讯,触摸屏是NT系列的。端口是2 号对3脚,3脚对2脚,9脚对9脚,4脚5脚短接。而且波特率都一样的,可是就是通讯不上?请问这什么原因啊?哪位兄弟帮忙一下!

网友A:
PLC的型号说清楚。  连线是否对了?

楼主:
PLC型号是CP1H    XA系列的吧

网友B:
2-2  3-3   9-9   4 5 短接。

网友C:
NT系列手册上有详细的电缆制做图;
另外你的软件里选的PLC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