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3):
新式变压器柜里的电容补偿柜有8个补偿电容,每个电容都接有热继电器和空开保护,但有几个热继电器每天都会保护动作,空开也是有二个会跳闸,我不清楚单个补偿电容的电流是多少?如何计算出来的,热继电器保护动作应该是过电流了,如果知道了它的电流值就可以选择合适的热继电器了。请各位大师请教一二,帮帮我吧,不胜感激!

网友A:
wofenxi我分析你那里电容柜应该是8个16千乏开关可能是25-32安,假如是25安的就有跳闸的可能应选用32安以上的。热继电器应选用25-35安左右的。

网友B:
单个补偿电容的电流是多少,这问题好办。算都不要算。你看看电容上的名牌。上面就有电流值。

网友C:
2楼说的对,电容保护值是电容标牌额定电流的1.43倍。这是国标要求的。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了,是空开和热继电器小了,换大点后就好了,是按3楼的方法选的,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