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3):
在三菱FX2N PLC中如何将D1000以后的数据寄存器设置成文件寄存器.在参数窗口中怎么找不到设置的地方.

网友A:
2N的好像没有文件寄存器

楼主:
使用手册上标明1N.2N.3U.3G都有部分数据寄存器可作为文件寄存用.就是不知如何设置.

网友B:
FX2N的文件寄存器不像FX3U或是Q的那样用R表示,它是将一部分数据寄存器D设置成文件寄存器
要到软件“PLC参数”中的“内存容量设置”将一部分内存容量设置成给文件寄存器

网友A:
应该是在这里吧

网友C:
楼主,也不回复一下实验的结果如何。同时也谢谢斑竹的精彩回复。

网友D(2016-09-07):
回复 网友C:
是的,在参数设置后就可以调用的了,但是步数会占用500步的。

网友E:
这个我也看过文档,问一下楼主设置成文件寄存器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