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3):
现有情况为,电机通过八工位分度箱带动转盘,电机转动35圈,转盘才转动一圈,在分度箱上装有单圈绝对值编码器,编码器为256P/R,八根信号线输出,是格雷码输出的。现要在触摸屏上显示转盘的转动的角度,要为0到360度循环显示的,在PLC上该怎样编程,算出这个角度呢?又是怎么判断电机的转向的通过这个绝对值编码器,能把这个角度编程出来,我就可以输入在什么角度,什么工位要动作了,谁来指教下,这个该怎么编程,THANKS.

楼主:
就没人给个思路吗?

网友A:
不是不给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网友B:
转35圈,用单圈绝对值编码器?而且是才用了256线的,什么个思路?

网友B:
挖了个坑让人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35圈,用单圈绝对值编码器?而且是才用了256线的,什么个思路?
编码器装在分度箱上啊,电机转35圈,分度箱转一圈,都没看我的表述

网友C:
高手指点指点,也学习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通过八工位分度箱带动转盘,电机转动35圈,转盘才转动一圈,在分度箱上装有单圈绝对值编码器,编码器为256P/R,....
抱歉啊,这个表述我没有看懂电机与分度相的转速比和分度箱与大盘的转速比。单圈编码器的转了35圈,还是电机转35圈的只用了单圈256线编码器转一圈(256/35,就有分辨率太低一说了),理解力太低哦。
如果按你后面的表述,大约是分度箱与大盘是1:1的了,那么360度/256,就是每个码值的角度了,格雷码转二进制,乘以上面的系数,显示出来,这个是不是又太简单了?

网友D:
同感楼上

楼主:
有可能就是这么简单哦

网友E:
@Q
是高人

网友F:
“@Q
是高人”

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