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4):
这触摸屏,找软件找了一晚上,下载下来的还是英文的,中文的怎么那么难找,网上的下载地址都失效了,大家知道哪里有吗,请指教,或是发个下载地址上来。谢谢

网友A:
到目前为止:Proface并没有原生的中文版软件,都是通过安装汉化包(语言包)进行其他语种的界面显示。

因此,你应该去Proface的官网下载汉化包,但是要注意,汉化包版本应对应与你的软件版本。对于PB3软件,Proface官网提供了7.27版本的汉化包。

楼主:
需要安装编程线的驱动吗,我的屏是GP37W2。用的线是USB转232和触摸屏的编程线连接的。

网友B:
编程线的驱动和软件没什么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安装编程线的驱动吗,我的屏是GP37W2。用的线是USB转232和触摸屏的编程线连接的。
你只需要安装USB转232的驱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