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4):
有功功率:在交流电路中,凡是消耗在电阻元件上,功率不可逆转换的那部分功率(如转变为热能,光能,或机械能),称为有功功率;
   无功功率:电路中,电感元件建立磁场,电容元件建立电场消耗的功率称为无功率,这个功率是随交流电的周期,与电源不断的进行能量转换,而并不消耗能量;
   视在功率:交流电源所能提供的总功率,称为视在功率,在数值上即是,电压与电流的乘积,单位VA,视在功率即是交流电源的容量;
   阻性负载:
   即和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负载电压没有相位差时负载为阻性(如负载为白帜灯、电炉等)
   通俗一点的讲,仅是通过电阻类的元件进行工作的纯阻性负载称为阻性负载。

感性负载:
   通常情况下,一般把负载带电感参数的负载,即符合和电源相比负载电流滞后负载电压一个相位差的特性的负载为感性(如负载为电动机;变压器;)。通俗地说,即应用电磁感应原理制作的大功率电器产品,如电动机、压缩机、继电器、日光灯等等。
这类产品在启动时需要一个比维持正常运转所需电流大得多(大约在3-7倍)的 启动电流 。例如,一台在正常运转时耗电150瓦左右的电冰箱,其启动功率可高达1000瓦以上。
此外,由于感性负载在接通电源或者断开电源的一瞬间,会产生 反电动势电压 ,这种电压的峰值远远大于车载交流供电器所能承受的电压值,很容易引起车用逆变器的瞬时超载,影响逆变器的使用寿命。因此,这类电器对供电波形的需要较高。
容性负载:和电源相比,负载电流超前负载电压一个相位差,此时负载为容性负载(如补偿电容负载)。 电路中类似电容的负载,可以使电流超前电压降低电路功率因数。

网友A:
为什么电动机转子中的导体利用电阻小的材料?
引用:“有功功率:在交流电路中,凡是消耗在电阻元件上,功率不可逆转换的那部分功率(如转变为热能,光能,或机械能),称为有功功率;
   无功功率:电路中,电感元件建立磁场,电容元件建立电场消耗的功率称为无功率,这个功率是随交流电的周期,与电源不断的进行能量转换,而并不消耗能量;
   视在功率:交流电源所能提供的总功率,称为视在功率,在数值上即是,电压与电流的乘积,单位VA,视在功率即是交流电源的容量;
   阻性负载:
   即和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负载电压没有相位差时负载为阻性(如负载为白帜灯、电炉等)
   通俗一点的讲,仅是通过电阻类的元件进行工作的纯阻性负载称为阻性负载。

感性负载:
   通常情况下,一般把负载带电感参数的负载,即符合和电源相比负载电流滞后负载电压一个相位差的特性的负载为感性(如负载为电动机;变压器;)。通俗地说,即应用电磁感应原理制作的大功率电器产品,如电动机、压缩机、继电器、日光灯等等。
这类产品在启动时需要一个比维持正常运转所需电流大得多(大约在3-7倍)的 启动电流 。例如,一台在正常运转时耗电150瓦左右的电冰箱,其启动功率可高达1000瓦以上。
此外,由于感性负载在接通电源或者断开电源的一瞬间,会产生 反电动势电压 ,这种电压的峰值远远大于车载交流供电器所能承受的电压值,很容易引起车用逆变器的瞬时超载,影响逆变器的使用寿命。因此,这类电器对供电波形的需要较高。
容性负载:和电源相比,负载电流超前负载电压一个相位差,此时负载为容性负载(如补偿电容负载)。 电路中类似电容的负载,可以使电流超前电压降低电路功率因数。”
回复楼主:请教:在电感负载中真正做功的电功率是有功功率还是无功功率?如果是有功功率做功,为什么电动机转子中的导体利用电阻小的材料?

网友B:
说的不错哦,支持一下

花开花落又是一季,
为情所困,
为爱感伤,
何时才能不顾一切去追寻那无畏的大爱?
职称论文发表QQ2391716149,
为你敞开一片天,
让你放开你那紧缩的心扉。

网友C:
导体本身也有电阻,利用电阻小的材料无非是降低电阻的消耗。

网友A(2012-06-24):
为什么纯电阻负载利用电阻大的材料做导体?

回复5楼18263364944:

引用:导体本身也有电阻,利用电阻小的材料无非是降低电阻的消耗。
说明:电动机中的导体利用电阻小的材料做导体,主要是减少电动机产生的热量,提高电动机做功的效率。
  纯电阻负载做功是利用热能做功,以利用电阻大的材料做导体。电动机做功是利用交变电磁埸做功,磁动势与导体长度成正比,与电流成正比,与总阻抗成反比。总阻抗是纯电阻与纯电感的矢量和,纯电感是产生交变电磁埸的,不能减少,纯电阻是产生热量的,越少越好。
但因书中理论与实践相矛盾,P=IUCOSØ,不能反映出实践的本质,从公式中看纯电阻越大,功率因数越高,做功越多。但因电动机是利用磁能做功,不是利用热能做功,所以纯电阻越少越好。

网友D:
回楼上:P=IUCOSØ这个公式,如果等式右边的功率不变,左边的IU越大(纯电阻负载特性),COSØ越低呀!这是反比关系!不可能功率因数越高压呀。所以,理论和实践没有矛盾。如果有,那还叫理论吗?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哈哈

网友A:
回复7楼:
引用:P=IUCOSØ这个公式,如果等式右边的功率不变,左边的IU越大(纯电阻负载特性),COSØ越低呀!这是反比关系!不可能功率因数越高压呀。所以,理论和实践没有矛盾。如果有,那还叫理论吗?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哈哈
说明:
1、当负载功率不变时,IU越大,功率因数越低,是正确的。
2、功率因数计算公式:COSØ=R/Z,功率因数与纯电阻成正比,与纯电感成反比;根据电功率计算公式:P=IUCOSØ,功率因数IUCOSØ越大,IU越小,消耗的视在功越少。
通过上面分析得出结论:从电功率计算公式方面看,电感负载中的导体应当利用电阻大的材料,实际上是利用电阻小的材料,两者相反,不是矛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