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4):
什么是电动势、电压、电位。
三者的关系?
三者的区别?

网友A:
先抛块砖头:电动势是电源内部的参数,电压是两点电位之差,电位是选定参考点后,某点对该参考点的电位差。。。。也就是说电压应该是不会因参考点变化而变,而电位则随参考点的变化而变化。。。

网友B:
我正想学习一下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