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4):
三相380伏的,有一根线可能完全断开了,这三根线我测量的结果是:380伏,90伏,325伏
90伏这个虚电我能理解,以前也碰到过,可是为什么还有一个是325伏呢,这个应该也为90伏啊?
测量了几遍都是这样的结果。

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工厂里的弱电,24伏的,电线长,接负载后,测量负载两端(正负极)为19.3伏,可正极跟地线为23.1伏,负极跟地线为3.8伏,这个怎么解释啊???
负极跟地线不接通。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外部强电场的感应电压

网友B:
别只测线压,对零对地测相压,相对更容易找到原因。电压是相对值,若想比较明确地判断问题所在,请先从最可靠测压点逐级排查。所谓“虚电”有感应因素,也可能因为三相断相造成负载分压所致。

23.1-3.8=19.3

楼主:
我可能没有讲清楚,这样的:
第一个空开,电源线接到第二个空开,第一个空开电源没问题,第二个空开就是上面说的情况,这跟负载分压没关系吧???

弱电,为什么正极跟地线有电压呢???

网友C:
开关电源的问题(还是控制变压器)?

楼主:
就是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