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4):
浅谈电感线圈的简易测量方法

电感线圈的电感量一般可通过高频g表或电感表进行测量。(电感线圈 功率电感 http://www.microjuhn.com/cn)若不具备以上两种仪表,则可用万用表测量线圈的直流电阻来判断其好坏。
  用万用表电阻挡测量电感器阻值的大小。若被测电感器的阻值为零,则说明电感器内部绕组有短路故障;但是有许多电感器的电阻值很小,只有零点几欧姆,最好用电感量测试仪器来测量;若被测电感器阻值为无穷大,则说明电感器的绕组或引出脚于绕组接点处发生了断路故障

网友A(2012-06-24):
楼主是高手,向你学习

网友B:
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学习了

网友C:
用指针万用表电流档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