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4):
各位大侠们好:
     我现在用flexble2008 SP2跟三菱Q01cpu 挂QJ71C24N-R4通讯,但是现在QJ71C24N-R4上的通讯收发灯是亮的,为什么现在用屏读取不了PLC里的数据,但是屏往PLC里写数据就可以
屏软件设置为:9600   奇    7     1         和是      站号1   plc系列选的Q系列           通讯协议是三菱的4方协议
PLC设置里QJ71C24N-R4开关设置也对应好了       OS更新过也不行
屏软件是flexble2008 SP2带smart版本的  ,PLC是8.42版本的
           谁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啊, 肯定是个小问题  就是找不出来

网友A:
这个屏支持三菱q的吗?

楼主:
变量应该不会错 同一个变量往里面写就没问题 读不过来没道理呀  而且屏上设置按钮X0输入触发Y20 PLC里有动作 而屏上对应的设个Y20指示灯也不亮 不清楚怎么搞的
这个屏支持Q的没问题    请高手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