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4):
球磨机衬板有很多种种类,最常用的有橡胶球磨机衬板及其他种类的衬板分别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使用,在不同的场合,球磨机衬板的使用寿命都不同,下面简单分析一下在不同的场合衬板的使用寿命:

  A: 在黄金磨矿中,球磨机衬板的使用时间达到了3-4年以上.

  B 在陶瓷行业中橡胶衬板的寿命可达到5年以上。

  C 水泥磨机锻仓橡胶球磨机衬板可达4年以上。

  需要提出的是,在一段粗磨中,由于颗粒大和介质硬度较高的情况下,不建议采用橡胶球磨机衬板。

网友A:
在一段粗磨中用什么材料好

网友B:
球磨机衬板能用3--5年,不可能吧?

网友C:
第一次看到水泥磨机锻仓用橡胶球磨机衬板

网友D:
一般用耐磨材料吧,一般一年年底大修的时候要检查衬板,改焊补的焊补,要不就串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