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4):
控制要求如下:
某专用钻床用来加工一长方体零件。要求在该零件两端分别加工大小深度不同的孔如图所示。操作人员放好工件后,换下启动按钮,夹钳动作工件被夹紧,夹紧后压力继电器为ON,在各自电磁阀的控制下左边大钻头和右边小钻头同时开始向内进给。大钻头钻到预先设定的终点限位深度时,由其对应的后退电磁阀控制使它向外退回到原始位置;小钻头的工作过程也一样。当左边退回到原位后,大钻到位指示灯亮;右边退回到原位后,小钻到位指示灯亮,且至少都要保持10秒,然后工件被松开,松开到位,系统返回初始状态。

所有输出电压:AC220V
二、大作业要求:
1.列表说明I/O分配,并选择PLC。
2.画出顺序功能图。
3.画出PLC端子接线图。
4.设计PLC控制梯形图。
以转换为中心方法
朋友们帮忙做一下,我的邮箱670438794@qq.com

网友A:
楼主的是作业题吗?
其实我想啊,有关课程设计或毕业设计的话题,有类似任务的网友,可以相互探讨一下。

网友B:
一看就是学校老师出的那种毕业设计了,老师能出题,说明也讲过这方面的课题,讲过,就说明你没有好好学习了,没有好好学习,也就是这个样子了,社会上又培养了一个啃老族。
这个题还是简单的了,如果要求加上排屑动作,那才叫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