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4):
在检修小功率变频器的六路驱动是否正常的时候,如如何将模块脱离主电路,避免表笔在接触驱动端子时造成模块损坏呢,
小功率变频器一般都是整流逆变在同一个模块内的,如何要将模块拆除,因为引脚较多,拆除不方便,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是断开哪个位置比较好,请教前辈们,是如何测量这种小功率模块的驱动电路的 /?

楼主:
此问题还无人问津啊

网友A:
测量模块是好的(没有明显短路),就不需要拆除啊,拆它干嘛呢?
只是找到电源引脚,切断供电电源就行了。串保险的卸下保险就行,无保险的,可切断供电铜箔条,切铜箔条要细心一点。先将供电引脚剪开也行啊。查完驱动电路,再接(焊)上。
反正是想办法,切断IGBT的供电即可。
模块已经炸裂,或测量已经明显损坏,可用斜口钳剪掉引脚,再清理残余引脚。也方便检修。

网友A:
剪模块引脚,斜口钳也不一定能递上。能锯条拉断也行。另外,有一篇我的帖子:如何拆除功率模块?找到看一下吧。想拆,也有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