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5-24):
学无止境

网友A:
不完整的程序怎么看出来是什么意思啊,只能知道每步是什么意思,但总体上起的功用就不知道了

楼主:
我想知道这几步程序具体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一点;;;PLC上电产生一个M8002初始脉冲;MOV把K0里面的数据传送到D0; 后面的就不 知道了

楼主:
请各位同行的朋友帮我解释下每步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B:
然后D0 和K1,K2 进行比较,如果=1,则T1时间动作,如果<2,则T2 动作,T1,T2 时间到了后,将2 MOV到D0里,当M243有上升脉冲时,两对D数值进行比较后传送。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没看见D0什么时候为K1

网友D:
D0=1时T1计时;
D0小于2时T2计时;
下面的也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