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4):
永宏FBS系列PLC电缆与台达PLC电缆一样吗?可以互用吗?

网友A:
FBS是5针的唉,台达是8针的唉。

网友B:
接口外形都不一样,

网友C:
二个不同的品牌不要总想用一条线;

楼主:
今天拿到现场试了试,不行啊。插针头都不一样。

网友D:
台达和信捷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FBS是5针的唉,台达是8针的唉。
FBS算4针的吧 那朔料的也算一针??这线好很做啊。下面两样整合一下就OK了。

网友F:
都怪PLC厂家,怎么不统一呢。

网友G:
统一了怎样赚钱

网友H:
线好做,但接头不一定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