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24):
一个现场的G5 30KW的变频器在夏天热的时候报故障 UV1 UV3都有  拿电风扇吹活着冬天就不会报了 ,挺奇怪的 检测电流电压都正常  请问有 因为温度过高导致变频器报低电压的情况吗 ...?

    温度导致低电压  !

网友A(2012-08-27):
嘿嘿,我们这在变频器那都有装空调

网友B(2012-11-11):
直流母线 接触器 估计接触不好--热 --电阻增大 --电阻增大-- 更加热--热变形--报警-- 凉快了-- 不变形了 --接触好了 --不报警了